求教个事情 吧直径不到1厘米的木条车成珠子

楼主(2010-01-05):
感觉用车床似乎不太可能,原因一个是太细了无法支撑,令一个是太费功夫

是不是用雕刻机的A轴可以做?做成糖葫芦?

网友:
如果木条够硬

可以用白钢磨制半圆刀具(内凹的),
只要刀具磨好了,
车床干起来既快又很容易的,
当然径向切断处有可能需要处理,
一切要看木材的材质和刀具磨得如何了

楼主:
如果是半圆的,那还没有切成珠子,就断了,如果做成不平行的,就是切断这边少,另一边多,可以在切下一个珠子的时候切断这个貌似可以

中心的眼呢,有没哟直径1毫米,长度20厘米的砖头?

楼主:
百度上看了几个视屏,几本了解了木珠的工业做法了,貌似比较简单

如此的话,用雕刻机的A轴做是搓搓有余的 ,高兴了还能做个人头什么的

楼主:
不过需要改装,因为有一个中心打眼的工序,如果先成了珠在打眼,感觉难度大,眼也不正

网友A:
这个是中心打孔的录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1OTQxNTI=.html

楼主:
那里有这样的道具卖呢?

网友:
求头刀哈 剩下那点连接的锉刀干掉 在磨一下就可以了。 见云板做过的。可以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中心打孔的录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1OTQxNTI=.html

这个就是专门订做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