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F9的显示屏驱动板故障

楼主(2010-01-05):
在家测试一个舵机时,手里的FF9突然冒出一股烧糊的气味,眼看着遥控器的显示屏灭了,手忙脚乱地关控,拔电,拆开遥控器,发现显示屏控制部分的电路板上有一个貌似三极管的东西烧掉了,烧的一个彻底,爹妈都不认识了。器件在电路板上的编号是D101,不知有哪位DX知道这个器件的型号参数的?或者知道这个器件可以用什么零件替代的?或者,哪位DX有经营维修业务的,可以收费帮忙搞定?万分感谢!!!

真是极度郁闷,幸好不是在飞行过程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楼主:
另外,这玩意究竟为什么会烧?死活想不明白。。。。。。。。。。。。

网友:
应该是个贴片三极管吧?

网友A:
是一个二极管,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楼主你好可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二极管,应该问题不大。

从器件编号看,应该是二极管,可是怎么会是三个脚的?应该用什么型号参数的零件来更换?我虽然有点基础,但学校出来后就没干过电子工程了,大半还给老师了。。。。。。还望DX明示。。。。。。。
目前看来,就这么一个零件烧了,但整个显示屏不亮了,不知道是不是显示屏的供电部分的零件,多层板,又是专用电路,那个FUTABA的大芯片也完全不知道引脚定义,电路基本看不懂。。。。。。。
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可怜哦。

是比较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D开头的器件编号来看,应该是二极管,但长的的确又像三极管,稀里糊涂的。。。。。。。

网友:
在手里无缘无故冒烟?太恐怖了。

网友D:
看一下下面的那排蓝线接的什么东西?

但从D字看不出来是干什么的!

网友E:
从D字头编号看应该是二极管,三个脚估计是两个二极管封装在一起,如果能判断极性的话可以用两个整流二极管代替试一下。

楼主:
呼呼,折腾到半夜,终于搞定了。经本地火腿BG5SKD同志指点和晚上一阵研究,终于确ren这个编号为D101的器件是一个有一大二小三个引脚的二极管,在电路中起整流和防止电流逆转的作用。其左边的两个引脚在电路板上是联通的,电源电路经过该二极管后,由右边引脚输出,进入编号为I106的稳压电源模块的靠下方引脚,稳压后由左侧上端引脚输出,进入主控ECU供电。这一路供电电路同时给全控除射频发射模块以外的所有部件供电。
经分析,推断该器件本身原先可能就存在品质问题,在原配的Ni cd电池9.6V的供电电压下,发热还不足以导致其烧毁,但随着时间推移,器件不断老化,加上后期改用锂电以后,充满电时电压高达12.6V,加剧了器件的发热老化,当天发生故障时,电源电压仍有12.3V,可能器件工作发热老化超过了临界值,产生了温飘导致了器件内阻急剧下降,进一步导致电流上升,进一步发热,直至其完全烧毁。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日本人精打细算的设计思路,给这个电源供应电路留下的设计冗余度不够,又遇到器件的个体差异,再加上我使用了锂电作为遥控器电源,多重压力最终导致了器件烧毁。
找到了问题,解决起来也就简单了。从一个报废的56K猫上拆下一个设计电流为0.5A的贴片肖特基二极管,换上,上电,开机,搞定。一切正常。为了防止该类事件再次发生,我在锂电的输出电源线正极上,又串入一个1N4004二极管,将输入电压先行压下0.7V后再输入遥控器,开机再看,遥控器显示电压11.4V,安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从D字看不出来是干什么的!

一般来说,以电子线路设计习惯来看,D开头的器件是二极管,D是英语二极管单词Diode的缩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D字头编号看应该是二极管,三个脚估计是两个二极管封装在一起,如果能判断极性的话可以用两个整流二极管代替试一下。

的确,我也是这么猜的,左边两个引脚在电路板线路上是联通的。也就是这个器件里可能封装了两个二极管,左边是两个引脚对应两个管子,右边是公共端,做的更大,也有利于散热。遥控器设计上使用这个器件,把两个管并联起来,相比是为了增加电流的承受能力。不过,看来这个设计的冗余度,还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