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15级发动机装排气管难启动?

楼主(2010-01-06):
os15 cva,新
发动机
,发动了半天,有时候响几下就停了,最后拆掉排气管,就好启动多了,是不是磨合前拆掉排气管就好启动?不会磨合完了装上还是难启动吧?

网友A:
不会吧?
拆了排气管好大的声音啊,一定是你发动机没调好,所以才难以启动的吧?

网友B:
接上排气管后,油箱是加压的,供油压力增`大,油针要收小。

网友C:
记得在发动机欲熄火时,先关断油管开关,让发动机烧完化油器中的油后自动熄火,牢记这个经验,就好启动了!

网友D:
看下是不是加速管堵了,把加速管上到油箱加压的这个管子拔下来悬空,相当于常压油箱,实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