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雪下好大,进门鞋很脏,有没有好办法呢

楼主(2010-01-06):
最近几天北京大雪,每次进门前在脚垫上蹭半天,
到了屋里还是脏
有急事外出,所以没说完
想D 个自动清理鞋底赃物的机器。
有了大致的思路,但还不成熟,
打算
1靠高温空气先熔化掉鞋底的冰雪(风机+电热丝),
2然后把花掉的雪水等赃物去掉(准备用旋风集尘器的原理试试看)。
3最后再把鞋底烘干(热风就成了),
这样雨雪天气进屋就不会踩脏地面了。
管件是要有个不高的台面,人站在上面,短时间内完成这1-2-3 个动作

注:单位上班,雨雪天气非常麻烦,又不能脱鞋。
踩得满屋子脏。由此想到的

网友:
进门换鞋

网友A:
带套子撒

网友B:
哇靠,这也发到论坛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套子撒

网友:
这两天办公楼里面打扫卫生的可惨了,擦不干净地上的泥脚印,刚擦完马上就又被踩出来。

网友:
让大家练轻功来个踏雪无痕!

网友:
砂轮机搞个磨鞋底的哈 肯定很干净

网友:
不穿鞋出门,进门再穿鞋,干净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找一个勤劳,干净的媳妇!但成本较高!

网友C:
按鞋底纹路做个漂亮的刀路,进门前拿雕刻机铣一遍

网友:
 门口放个电动滚筒毛刷

网友:
进门就带个套呗
出门再把套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鞋底纹路做个漂亮的刀路,进门前拿雕刻机铣一遍

对于这个坛子的回答来说,是正解!
或者用仿形铣床铣掉:loveliness:

楼主:
当然不是抱怨这么简单的

引用 网友B:
哇靠,这也发到论坛里来。
有急事外出,所以没说完
想D 个自动清理鞋底赃物的机器。
还不成熟,
打算靠高温空气先熔化掉鞋底的冰雪,
然后把花掉的雪水等赃物去掉(准备用旋风集尘器的原理试试看)。
然后再把鞋底烘干,
这样雨雪天气进屋就不会踩脏地面了。

注:单位上班,雨雪天气非常麻烦,又不能脱鞋。
踩得满屋子脏。由此想到的

网友D:
呵呵,还要造个机器,楼主真能想得出来,建议参考一下3M的解决方案,铺装一些地垫,可以降低污染的

楼主:
3M的地垫没用过,

引用 网友D:
呵呵,还要造个机器,楼主真能想得出来,建议参考一下3M的解决方案,铺装一些地垫,可以降低污染的
不过我们单位和家里都有那种胶皮的地垫,
平时效果也不错的,

只是碰上雪+有纹路的鞋底=无效
我每次都是连曾带踩,
外加大力跺脚,
楼板都快禁不住了,
结果当时没事,
过一会儿屋里热,
鞋底的雪就化了,
脚下一滩黑水.
走到哪里都是黑脚印.

也许我孤陋寡闻,
大家谁知道又没有成品
或者简单实用的思路 ,
给我提个醒,
省得我闭门造车了

网友:
出门不要穿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