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MT2的铣夹头拧不上BF20 是为什么?

楼主(2010-01-06):
买了套MT2的铣夹头 发现无论如何也拧不上去,和机床附带的,螺纹钻接杆比较了下 发现螺孔稍小,另外说是安装时 需要用拉杆拉紧 是什么意思??

楼主:
曾经坛子里有个师傅说铣夹头一端是MT2 但是接杆可能不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道理,当时买铣夹头的时候我说明了是BF20用的,商家难道发错了?

网友:
换个好像是m14尾孔的就行,如果怕换着麻烦,买根和尾孔直径相同的长丝杆,配个螺帽和垫圈一样用

网友:
BF20接杆尾巴孔应该是M10的吧。用随机附带的2个T头螺栓试试能否拧入?

网友:
我碰到与LZ完全一样的问题。我的铣夹头(J7316B)拉孔是M8的,当然与BF20的M10接杆不配套。

我的解决办法比较暴力:把铣夹头拉孔攻成M10的了

楼主:
妥善解决中,和商家商量妥了,原来是发错货了,给的3号柄,谢谢大家热心

网友:
呵呵,LZ买的螺纹可能是8MM的,BF20的螺丝是10MM的,

楼主:
两种平口钳

...

两种平口钳

两种平口钳

两种平口钳

两种平口钳

楼主:
这两种平口钳 目前纠结中 不知道那个能用,那个更适合,各位师傅,这样的平口钳 需要用何种压板? 我是BF20L铣床,我一直以为直接能把平口钳按在铣床的操作台上就行了,请问 我的是华飞的BF20L 要用什么样的压板 和啥样的平口钳呢? 或者有那位师傅有别样造型的平口钳也行,我接触机械实在太少了!!

网友:
大多数用第一种的。就买M10的组合压板,很好用的。
组合压板也是铣床必备工具之一。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淘换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