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郁闷炸机,各位前辈请帮小弟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0-01-06):
小弟刚才无聊,在公司外飞450.
仅仅做了个后空翻,然后落地。重新起飞后感觉声音不对,刚想降落飞机突然开始高速自选,遂炸之。损失惨重!
经检查,居然是尾传齿轮外圈全部磨平,导致尾桨无动力输出。
各位前辈请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因为小弟安装不当导致的!
上图:

谢谢各位前辈了。

楼主:
两个尾传动齿咬合处已经磨平了!用的是飞越的副厂件

网友:
估计你之前扫尾磨的

楼主:
LS的兄台,这飞机之前没有扫尾啊。至少在我印象中是没有的

网友:
450作为练习机用轴传不是好选择。PRO飞起来噪音明显也比V2大。

楼主:
但是练习暴力3D和倒飞猛弹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哇。^_^,而且老婆不让我玩大机,连500都不行!
今天下班回家又有事情可做了!

网友:
和我一样,飞机好好的,回家就不知道该干啥了,哈哈

楼主:
刚边吃饭边郁闷,忽然想到会不会是天气太冷了导致塑料件变脆然后扫掉的

网友:
齿轮咬合的过松吧

楼主:
很有这个可能,齿轮就外面一圈扫了。。。

网友:
我也怀疑是齿轮咬合太松了导致的,把尾管往里插进去一点看看吧。轴传本来就很容易扫齿,听见声音不对首先就要停飞检查前后伞齿。

楼主:
谢楼上的前辈。已经修好并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