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50发动机问题 请教高手

楼主(2010-01-06):
我得OS50 主油针1.5圈 副油没动 启动 和动力上还可以 就是排起管喷油多 是不是 油得问题呢  我用无名社 30 得油  我看别人都是烟很大  我得就是烟油一半一半  把油针开大吧烟是多了 油也喷得更多了    请教高手

网友:
个人观点哈,尽供参考 :
1、OS50 1.5圈,富油了点。喷油,就是富油的表现;
2、别人烟大,是不是用样的油,不同的油出烟不太一样。也不是烟大才是好油。
个人认为同样的油,烟的大小间接反应发动机工作状态,直接的还是要看发动机的温度;
3、如果当前油针飞起动力没有问题,个人倒是建议继续保持,富油发动机用得时间长些。

楼主:
哦  可能是我没说明白 我觉得我调到 贫油 或富油的时候 排油和烟得比例上有问题 就是油燃烧得很不充分 我觉得我现在得油只燃烧了  6层  省下得4层都喷了出来

  1。5圈  富 ? 你那多少度

         主要现在天气都快零下30度了  出去飞不了  、了

在问一下  发动机 主油针在发动机不过热得情况下越紧越好吗???

网友A:
建议油针去到!1.25圈,合适将油料换了吧!动力是很大的问题。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5138&extra=page%3D3这个链接我有详细讲述对OS50引擎调试,DANNY!

网友:
Danny是调发动机的高手,你多请教他吧。
0下30度,燃烧肯定不充分,没全喷出来就不错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油针去到!1.25圈,合适将油料换了吧!动力是很大的问题。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5138&extra=page%3D3这个链接我有详细讲述对OS50引擎调试,DANNY!

O 谢谢

网友B:
无名社的油也敢用啊.臭名昭著
据说能把活塞和缸套紧紧粘死。

比502还好使

有空到www.rcfans.com里面去详细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名社的油也敢用啊.臭名昭著
据说能把活塞和缸套紧紧粘死。

比502还好使

有空到www.rcfans.com里面去详细了解。

无名社用拉缸过,不敢用了,开始不明白被模型店的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