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 电调和电机

楼主(2010-01-06):
各位老大,我是刚进魔界的。

我的机机是好小子4通道。
电机电调套装是90元的产品,牌子忘了。
现有一问题,就是我的遥控器拉杆推倒一半前,电机没反应,要把拉杆推倒一半的时候,才特然很快的转动起来。找回商家,他说也许是便宜套装的线性不好。。。。

有的好的电机电调是能对应拉杆的微小动作也有反应的吗?还是全部都是一样?

请问可以推荐一个好用的电调吗?如果是电机问题,可以告诉我一个好一点的电机吗?

谢谢!

网友:
首先确ren遥控有没有问题,接个舵机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如果遥控没有问题这种现象一般是电调的问题,建议购买好赢或中特威的电调,口碑不错。

网友:
油门行程设定有问题   在论坛搜索里面找到设置方法  重新设置

网友:
可能没设置好吧

网友:
好盈还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