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火花打孔实验

楼主(2010-01-06):
昨天根据bdya的帖子试验火花打孔,效果很好,很好掌握,但电极易烧蚀,深孔不好打!
这是各元件:50W25欧电阻,400V30uF电容,分流器和电流表检测电流

楼主:
这是我的电极

楼主:
在锯条上打的孔(那个小点的),用时大约几十秒吧!

网友:
不错,结合CNC,一定会很带劲

网友A:
 打的时候加水没有

网友:
打的非常漂亮。

网友B:
就一个 12伏电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的时候加水没有

打时当然要放水里了!
直冒黑水,水会变得很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 12伏电瓶啊

12V不行哦!
用的48V电动车充电器做电源,不过我没照出来!那个红色的莲花插头就是接电动车充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详细的介绍一下么?

置顶bdya的精华帖中有介绍,很好掌握,慢慢拧啊拧啊,感觉着让电极冒火花就行,也能听到声音,并伴随着冒黑水,很快就能打出漂亮的洞洞!

网友:
试试一阳指能钻多深,哈哈

网友D:
图是最上面哪个电池也是48V的?

网友:
那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是最上面哪个电池也是48V的?

哪有电池啊?你是说那个方形的?那可不是电池,是400V30uf金属壳油侵密封电容,过去的老产品,现在很少见了!
深孔我试过了,打上4mm左右电极就烧蚀成圆头的带锥度了,孔的形状也和电极一样,而且孔越深越不容易打了!

网友:
我花28块买了个充电器,正在路上,回到家也试试

网友:
100v25欧电容不好买

楼主:
楼上是想说电容还是电阻不好买?
“100v25欧电容 ”肯定是买不到的了!
电阻值是“欧姆”电容是uF或PF啊!

网友E:
回21楼,写错了,是100V25uf的电容,买不到: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21楼,写错了,是100V25uf的电容,买不到:loveliness:

 电容的容量大一点或小一点都能用的,不必一定要25uF!

网友:
谢谢楼主,己经打出小孔了,就是不好控制,不知有没有微进的自动装置卖

网友:
啊哈,看来下一步就是线切割了

网友:
楼主来张图纸呀,想做个试试...........

网友:
很感兴趣,我照葫芦画瓢测绘了一张图。大家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種電容很常用的啊怎么會買不到呢,幾乎每個電子市場都有的賣的。

网友:
回29楼,买到了,100v15uf的两个并联了

楼主:
其实要否电流表无所谓的,看充电器上的指示灯亮否就行了,有电阻限流不会烧充电器的!
关键实控制进给的速度才能打出漂亮的孔来!

楼主:
我的此处是分流器

网友:
好的,见错就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此处是分流器

为什麽要分流器呢?
不可以直驳电流表吗?

网友:
其实需要的是电压表,控制更方便,谁用谁知道。

网友:
这个电路图有问题,电流表支路把电源短路啦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这图画的确实有问题,应该是这样:
(分流器的作用是给电流表分流,没有分流表头是不能接的)

楼主:
上图正负极性画反了,应该是这样工件接正极:

网友F(2010-06-05):
原帖由
一起飞吧
于 2010-1-10 21:08 发表
100v25欧电容不好买
 100V25欧电容不可能买到。100V25UF电容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