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录像设备选择!

楼主(2010-01-06):
各位同好日前看了柯达的ZI6,觉得录像效果比较满意,但是那个是在空中录像,在地面录像各位用的什么设备?也不知道除了DV以外,柯达的ZI6能否改造后支持AV IN!

网友:
DV 效果最好  也可选MP4   硬盘录像机

网友A:
这个不错,价格也不贵,ARCHOS[爱可视] TV+ 250GB rm播放器/硬盘录像

网友:
既然已经在空中录了相。地面录的相拿来起什么作用呢?我觉得可以用笔记本+采集卡,用来监视。还可以随时把空中录的相导出来。。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空中录像毕竟不保险,万一飞机飞丢了需要地面的录像来看最后的片段。所以才问这个问题。毕竟我们山寨的机器可靠性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看来柯达的ZI6的那个以后就在想,既然这么小的机器可以录高清,那么有没有办法使其支持AV信号输入。这样地面站的体积就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价格也不贵,ARCHOS[爱可视] TV+ 250GB rm播放 ...

这个的录像分辨率比较低,好像是640*480,不过效果要比那些个所谓的720*478的MP4要强很多。

楼主:
现在发动人民群众看看能不能找到,体积小支持高清录入(毕竟录像设备有很长的生命力)虽然现在信号是AV信号,分辨率较低,但是好歹有了总比没有强。

网友B:
我用的天敏UT400,以前买的,硬压MP4的,效果和DVD一样,但比DVD容量小多了。老本也能用。有轻微的延迟,不过不影响FPV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天敏UT400,以前买的,硬压MP4的,效果和DVD一样,但比DVD容量小多了。老本也能用。有轻微的延迟,不过不影响FPV飞行

DVD能录像?你是说D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