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14MZ升级2.4G的问题 升了软件 还不识高频头

楼主(2010-01-06):
遇到个困难,来求助一下,不知道哪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

经过如下

帮助朋友升级14MZ,这台14MZ是早期产品,日本带回的。
1、我已经使用网上的补丁,将软件升级为 V 1.3.2版本,升级成功了。
2、然后换上我的12FG带动 TM-14高频头,提示为错误的高频头。
3、又试过将这台14MZ上带的72M高频头,按到我的12FG上,也是同样提示错误的高频头。
4、而换回原来的高频和控,都好用。。

推测,是不是高频头分区?这个14MZ需要日本区的TM-14高频头?没有经验,瞎推测,哪位仁兄能给个正解。

感谢先!

网友:
控太高端,没人懂……听说好像有区域码之类的,楼主去5irc上问问去,上面有个“14MZ维修一例”,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能帮的上楼主的忙。

网友:
用校准软件改一下控的区域试试!

网友:
分区不同

楼主:
感谢楼上三位

还有些疑问,肯定是分区不同了,怎么改分区呢?能详细点儿说说吗?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方法。

网友A:
用T14mzUtility这个软件,放到CF卡上,开机进入就可以改了.我的就是老日本的改区的,不过以前的高频头也要跟着改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14mzUtility这个软件,放到CF卡上,开机进入就可以改了.我的就是老日本的改区的,不过以前的高频头也要跟着改了才行.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