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是对山寨450的巨大考验?

楼主(2010-01-06):
以前飞航线,觉得山寨足矣。最近3D,觉得我这可怜的小破山寨450有点抗不住了。每次
开3D的瞬间,都觉得震动骤增,声音恐怖,担心四分五裂。中联精度、球头杆精度、O型圈精度、大桨夹上下两片的平直精度、桨夹轴承的密合度,都决定了机器的震动和双桨。

当由普通模式开3D的那一瞬间,觉得大桨不再是一条直线,而是隐隐约约察觉重影。简单地调节大桨夹上的球头扣已经不能奏效。拨3D杆的那一刻,有时会担心450空中解体。

昂贵的品牌机,这些隐患想来会小得多,机器健康飞行能减少摔机。但反过来想想,修调山寨的过程中,自己能对飞机结构增进了解,久而久之能对各个部件了如指掌,以后再发现问题能轻易排除。也不失为一种训练。

我用的是山寨450。不知论坛上有多少兄弟在用山寨飞3D?

网友:
山寨450练习3D,少有所成后可以买贵价机啦。

网友:
楼主注意安全!!!:)

网友:
就像LZ说得,关键部件还是用质量好一点的吧

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没楼主说得这么严重,主要看自己维护和动手能力如何

网友:
3D  遥远的问题

网友:
    逆境中生存~

网友:
调节大桨夹上的球头扣不能消除小的双桨的~

得调螺距微调拉杆~~

飞越红3D中.......

网友:
我的非耐就算调微调也是无法消除
只能调到一面无双桨,另一面肯定有

网友:
简单点。。现在用PRO球头 拉杆。。那种比较单间点,只要微调2个连杆。。其他几个不用考虑。还有有些拉杆球头磨损松动飞航线还可以混混。。3D还是新的好点。。

网友:
山寨機中, 除了 kds 沒見過一架不激心的
雖然不能跟名牌機去比較,但至少沒有 一般山寨機那麼氣炸人

不是那個不成就是這個不對..唉

网友:
轴承,球头,球头扣,是比较关键的部位

网友A:
那是楼主自己的调机水平太垃圾!
山寨机再垃圾,也不会像你说的一开3D就震动和抖得不停,
      你连震动的来源问题都搞不清楚,你还在这啰嗦个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楼主自己的调机水平太垃圾!
山寨机再垃圾,也不会像你说的一开3D就震动和抖得不停,
      你连震动的来源问题都搞不清楚,你还在这啰嗦个屁!
山寨机精度不够,虚位肯定大一些

网友:
山寨机还是能调好的,只是费的功夫多些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楼主自己的调机水平太垃圾!
山寨机再垃圾,也不会像你说的一开3D就震动和抖得不停,
      你连震动的来源问题都搞不清楚,你还在这啰嗦个屁!

好猖狂的口气,,,,,,,,
敢问你飞过几种机?对原厂和山寨做过比较吗?想必您老调机水平一流咯,,,,

网友:
就是,13楼太过激动了,言词反应一个人的修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楼主自己的调机水平太垃圾!
山寨机再垃圾,也不会像你说的一开3D就震动和抖得不停,
      你连震动的来源问题都搞不清楚,你还在这啰嗦个屁!

听口音不像本地人
我让你一回,再聒噪老 子也骂你。

网友:
炸机才是

网友:
检查球头、球头扣、各摇臂是否松动,确保没问题后一般震动基本消除,不用过分紧张。

网友:
还真热闹,这样说吧、就是进口的顶级直升机在你炸过N次以后也没啥精度可言,除非你主要部件,各种拉杆全换新的,估计能好点。其他就不要想了。山寨也一样,新的都不错。炸了以后就要看你自己的调试,调试好了一样飞3D很爽,一点都不振。飞机不重要,重要的是调试安装这个飞机的那颗脑袋还有一双手。

网友:
呵呵,山寨始终山寨,一分钱一分货,将就点吧,我现在也是用山寨练机,飞3D还很遥远的事吖,呵呵

网友:
我的也是山寨混合体,精度是差点,但是不至于有那么夸张的吧,震动也不是很大

网友:
其实 山寨机的 金属件的 精度 还是 可以的  当然要 好点的 牌子       朔料件 比较烂 包括球头扣 啥的
还有 全机的 轴承  垃圾    轴承 对飞机的 噪音 震动 影响是很大的
还有 就是 什么好机 都不能 摔太狠  多摔摔 什么问题 都有   山寨机   有今天的发展 不是 完全靠价格 出来的 品质的提高 也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有 些 问题 还要改进      亚托的 飞机  也不一定就好得很多   相对于 他的 价格

网友B:
等我哪天首反了   我也来发发感想

网友A:
看了楼主和某些人的观点,
     我想说的是,我的调机水平不敢说一流,
        但我把一架山寨机,调得在3d情况下没任何震动和双桨的本事还是有的!
            更不用说担心震动骤增,声音恐怖,四分五裂什么的了!

网友:
练好山寨机后你就成为高手中的高手了!

网友C:
飞3D的初学者,最安全有效的办法,在练习模拟器之外,需要选择一片半米高的草地之上,即便摔机,不会有太大损失,屡试不爽!

网友D:
重要的还是调试和维护~ LZ能开始练3D也调机的水平应该也很不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要的还是调试和维护~ LZ能开始练3D也调机的水平应该也很不错了吧~

呵呵,这几天就是狂练翻,连续地翻,很爽。不过机器还是有些问题,总是带着点双桨翻的。排除了很多原因,好像是被我撬过的那个大桨夹太松的关系。今晚换一对大桨夹明天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3D的初学者,最安全有效的办法,在练习模拟器之外,需要选择一片半米高的草地之上,即便摔机,不会有太大损失,屡试不爽!

殊途同归,我是在一尺来厚的大雪地里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和某些人的观点,
     我想说的是,我的调机水平不敢说一流,
        但我把一架山寨机,调得在3d情况下没任何震动和双桨的本事还是有的!
            更不用说担心震动骤增,声音恐怖,四分五裂什么的 ...

大家并不关心你是不是什么调机高手。如果有水平的话就写出些技术贴来为论坛做点贡献!

网友:
31楼 “LZ能开始练3D也调机的水平应该也很不错了”
          说得很对!

我想对lz 说的是:现在的山寨机,并不是你想得那么差,用点心,是能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楼主自己的调机水平太垃圾!
山寨机再垃圾,也不会像你说的一开3D就震动和抖得不停,
      你连震动的来源问题都搞不清楚,你还在这啰嗦个屁!

想极了09年模坛名人--某鸟的话!!!
对于没有实际经验的人,说什么都是浪费!

网友:
山寨机要调好不是没可能,但是比好机要多花许多时间

网友:
忽视啦 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 桨    有些木浆 有变形 在不同的转速下面 变形是 不同的  就会导致 双桨 怎么调 都没有用  我 碰过 好几次啦   飞机的震动  有很多原因  国产好点的 飞机 精度也还可以的  亚托 的也不是那么好 摔几次啥问题 都有啦

网友:
3D还是别用山寨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我哪天首反了   我也来发发感想

网友E:
山寨机!精度是个问题啊!但是山寨他只仿外观啊!对一些细节做的还是不好啊!
我认为飞3D最好飞品牌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