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家放一阵蒙皮就抽抽了怎么办!!!!!

楼主(2010-01-06):
飞机还没装完蒙皮就抽抽了
请问各位遇到过着种情况吗
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A:
 电吹风侍候。

网友B:
用电吹风或模型专用熨斗

网友C:
用熨衣服的熨斗也行,温度设在2--3档。

网友D:
熨衣服的熨斗,隔一层布片比较好

网友E:
先用电吹风吹,再用电熨斗烫平,注意温度!从低档慢慢调高!

网友F:
电吹风方便

网友G:
熨斗烫 的应该粘的更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