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0发动机

楼主(2010-01-07):
我的600NSP最近装了定速器开始3D飞行后,发现发动机在3D模式下
风门最大,但发动机的转速确掉的很多,几乎要熄火的感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各位大大帮忙解决,看看是那有问题。
我用的是CP15%的油,油针1圈4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600NSP最近装了定速器开始3D飞行后,发现发动机在3D模式下
风门最大,但发动机的转速确掉的很多,几乎要熄火的感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各位大大帮忙解决,看看是那有问题。
我用的是CP15%的油,油针1圈4格 ...

看看。。。
1/ 油门舵机控制杆的设定/调整。是否在连上定速器时油门是能全打开
2/ 把油针逐步增加(每次1-2格)去看看发动机表现有否改善(因冬天是需要富油一点的)

网友:
3D 要用 30%的油吧 ?

网友:
用CP15%的油飞3D没问题,我也是用这个油。
楼主,对于这个,首先要确ren的是,螺距是否正确。
其次,油门曲线设定是否正确.
如果你安装了定速器,必须要对定速器设定,否则装和没装一个样

再次,发动机正式飞行3D前是要磨合的。最好是怠速地面富油磨一箱油,然后收油门调发动机。
实在懒磨合,至少也要温和富油悬停1箱油,再收油门调整。
油针的圈数,不是每台机都一样的,所以最好用测温枪来确定,飞1箱油3D下来,立即测发动机温度,如果不超过100度,也不低于90度。就算合适了。
就算冬天夏天,都这样调,冬天天气冷,可以适当收点油针。夏天热,适当加大点油针。

但东北的冬天,就不能盲目收油针了。0下10多度,飞一轮下来,发动机一会温度就降许多,这时候要看排烟量,如果3D模式排烟量很少,那么油量过小,要开大点,如果强行运转,发动机很快报废。具体烟多少才算合适,是个经验之谈,最好有老鸟现场指点下。

网友:
飞行3D建议使用Cool power 30 percent!
15的油引擎调的再好,引擎也会掉转的,动力和爆发力都跟不上,使用定速器的话油门曲线一般模式下就0-50-100默认就OK,ID1和ID2的曲线可以用100-65-100就OK!再次确ren定速器是不是调整完毕,ALIGN定速器调整:油门在最低点时按住定速器本体功能键3秒左右,待红灯开始闪烁慢慢将油门推到最高就设定完毕!(在此工作之前需要确ren风门最低点事怠速,百分之50是在中间,全油门是在最高!如果不是,则需要在遥控器油门舵机行程里面调整油门舵机行程大小)DANNY:loveliness:

楼主:
我的这个问题第一不是有不行,因为飞机还没上天,现在是在地面试车。
第二发动机已经用了几个月,我想应该不存在磨合的问题。
定速的调试应该是没问题的,我觉得可能是富油了。
应为油门推到80%以后,再加油就掉转了。退回80%以下就恢复正常。
我在试试后再回贴,感想大家的帮助!

网友:
地面試定速???

楼主:
是的。不可以吗?

网友:
  多看看!总是有好处的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