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俺的新年第一贴,14克的J-3 CUB己完工

楼主(2010-01-07):
前段时间搞来的小三通接收,得想法给它用了
说干就干,找来个一个折纸的J-3图纸稍作修改就开工了,目前所有部件己完工,改日正行总装,先上两张,预告片
完工的部件图:机长15公分,翼展25公分

目前的重量,含全部要上机的设备共13。25克,组装还需少量胶水,
最后的重量估计在14克左右

原来预计用6MM减速组,不过没有三寸桨,如果用四寸桨的话估计反扭会很大,只好更换了7MM电机直驱2508桨

去掉了尾轮,搞了个简单的滑撬,重量13.72克,还好没超预算

来两张标准像

遥控器一块合个影

中午在家里的院子里试了一下,用了一只更小的桨46MM的小白桨就能飞了,速度有点快,不过不是很平稳,会左右晃动,不知是有风的缘故还是没调试好, 等天气好点的时侯再试一下
继续预告
三通小虎蛾,机身己完成,准备上电装了

网友A:
好精致!! 請問你的三通接收是那類?紅外線?雙發的?

网友B:
.........
你那啥材质的?
1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精致!! 請問你的三通接收是那類?紅外線?雙發的?

三通接收是红外线的小三通直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你那啥材质的?
14g

材质是1MM轻木片,一部分打磨到0。6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通接收是红外线的小三通直机的

三通直的嗎?我來想像一下;「那就只有昇降部份適合上電磁舵,你是要把搖控器內的方向舵電路廢去,然後張昇降舵電路接到橫向電位器上去,對嗎?
這下來,就變成兩通小机机了, 電磁舵還要混控的?
如估計錯了的地方,請給指點一下!!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通直的嗎?我來想像一下;「那就只有昇降部份適合上電磁舵,你是要把搖控器內的方向舵電路廢去,然後張昇降舵電路接到橫向電位器上去,對嗎?
這下來,就變成兩通小机机了, 電磁舵還要混控的?
如估計錯了的地方,請給 ...

这个接收在这里只能作两通道的用,原主电机接现在的6MM减速组,原尾电机接电磁舵控制方向,和主电机混控,遥控器上原来的前进后退摇杆作现在方向摇杆,不习惯的话,可以改一下,不过我没改

网友:
楼主好手艺 要是混控部分能改成电磁舵控制方向就好了。

网友:
好小的JJ~~~~~~~~~~

网友:
會左右晃動的原因可能是重心高了,而且你沒做上反,看似還有點下反;就更難水平收正了。

网友:
 有志向,顶贴

网友:
希望LZ能发个制作过程,造福广大模友,更可申请精华了.

网友:
狂顶 lz有机会也教我做啊

网友:
小巧的J3

网友:
可爱 不过飞的一定很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