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我的450SPROT 金屬主旋翼夾坏了

楼主(2010-01-07):
问一下  我的450SPROT 金屬主旋翼夾坏了一个    买飞跃的50一套  原厂的165呢   我想买便宜点的    不知道有多大区别   假如区别小的话 就买50的了  呵

楼主:
飞越的Sprot 金属主旋翼夹座和亚托的通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的Sprot 金属主旋翼夹座和亚托的通用吗

当然通用

网友:
原厂的也不经炸

网友:
我的也炸坏了球头,经过敲打,灌胶后复原。原厂的确实太贵,可以换飞跃的就是不知道硬度是否赶得上原厂的

网友:
应该通用吧

网友:
通用的,选YT 就是看中YT 的精度好,质量好。炸几次,YT 也变成山寨了,呵呵。

网友:
原厂的软得一XX,50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