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回答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好么?

楼主(2010-01-07):
有没有 一种雕刻机 就像 某大夫1 那种小型的,可以用来切割 小于3mm厚的不锈钢板,并在上面做浮雕,或 刻字。
价格最好便宜些的? 尺寸 很小的那种就行,不要求 速度。
谢谢大家,到时我做出来 ,请大家 喝 !

网友A:
牛啊 ,一刀就能切3mm的不锈钢

网友B:
你这个问题不是低级的问题 则少也是中级的问题哦 估计要加工不锈钢的雕刻机 不会太便宜 主要要是有强度 所以PVC的估计就是做出来 也没有精度

网友C:
这个怕不是低级问题
而是个难题 了
如果好解决的话,
早就有成品了。
业余条件+低成本=非常低的可能性

网友:
不锈钢的材料 就是工业铣床都不爱干 你还指望雕刻机 雕刻机能在上面磨几个字就是不错的
加工薄不锈钢 可以用等离子切割 激光切割 线切割 想浮雕估计没加工中心不行了

网友D:
能切不锈钢,应该是很猛的东西了,一般的雕刻机完成不了

网友E:
根本就不是精度的问题,是效率问题,精度是驱动机构决定的,只要有功夫,愚公都可以移山
主轴一定要强悍是真的,上他气动或液动10万转的

网友F:
初级水平的路过

网友G:
雕刻机的原理来说是没问题了,主要还是机器的强度和主轴的功率

网友H:
能切割不锈钢的雕刻机,重量最少应该在2吨以上吧,要不精度保证不了。
大家用的雕刻机也可以做,只是效率问题,做一个浮雕可能要连续干两天。

网友I:
重量级的机,3mm。可能要上顿重的。。。

网友E:
关键还是效率,1000瓦的电钻转眼用5秒,100瓦的电钻转眼用50秒,1瓦的用上1天时间可以了吧

网友J:
如果 浮雕不是很深的话 用结识一点的小床 应该没问题 小点上刀 反正你也不要速度
你请喝 这个瓶子里是什么啊 酱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