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锌合金波箱噪音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07):
各位车长,我的锌合金波箱实在是噪音太大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降低噪音呢,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把齿箱全部封起

网友:
先检查各个轮的料口有没有突出的(可能有撞齿),用锉刀打平.调整马达齿轮和和从动齿的间隙到噪音最小.适当打点固体油.这样处理后噪音应该会有所减小.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像还真有撞齿

网友:
胎里病,没法根治。。。。

网友B:
换上钢波
其实塑料齿的噪音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钢波
其实塑料齿的噪音最小!
可不,塑料尼龙还便宜呢

网友:
哈哈,户外玩不要紧

网友:
上润滑油

网友:
上润滑油噪声要小些

网友:
我玩车子的,波箱应该都是封闭的,同时封闭的车厢内都应该上油,修理自行车的黄油就可以,五金店2元一大包。坦克我也有,不过不是金属波箱,前两天拆开看过,我觉得可以上些黄油,然后用宽带透明胶带封闭就行,免得甩出来到处都是。

网友:
密封起来,充满机油,但密封一定要好,声音肯定想轿车一样安静。

网友:
或者换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