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供电电源的做法

楼主(2010-01-07):
找一个手机电池,把保护电路板去掉,露出手机电池的正负极,然后在手机电池正极上面串联一个二极管,注意和二极管正极链接,然后把zi6的正负极引出来,负极接到手机电池负极,zi 6正极接到二极管上,就ok。二极管的压降一般是0.7v左右。刚刚好。我选用的这个是肖特基二极管,最大电流6A,非常好。这个方法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方法不错,不过我想共用飞机电源

楼主:
这个电源做下来才不到50g哈,很轻的

网友:
不用加二极管,这点电压差应该能承受的,我就用的手机电池,把下面那个螺旋槽取下来,刚好放个插座进去。保护板也不用拆,平时就这样用,上飞机了就用模型锂电

楼主:
手机电池保护板其实给你降压了,我试过,吧zi6接到3.6v电源上会有皱波的

网友A:
直接就可以用了,干嘛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可以用了,干嘛那么麻烦。

可不是人人都那么巧有合适的镍氢充电电池,那东西充电也麻烦,还重。
我是不准备拆Zi6了,反正我的飞机空间大,就这么装上面了。平时也能拿下来拍个照录个像什么的。

网友B:
直接用 降压模块 自己调整到3V电压 直接 3S锂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 降压模块 自己调整到3V电压 直接 3S锂电池供电

这才是正道。如果家用的话,可以考虑改装14500锂电,不会破坏外型和功能,又达到了较长的使用时间

网友:
14500容量最多700,5号镍氢2100……

楼主:
简单实用才是正道哈

网友:
2节五号电池串接最多才3V电压,手机电池一般充满电都有4.1V的电压了,直接接上去会不会烧掉啊?我正打算买一个,装到头盔上,骑摩托车出去玩的时候拍点视频玩玩。

网友C:
我是直接用上面1600MAH数码相机锂电池,KLIC-8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用上面1600MAH数码相机锂电池,KLIC-8000。

您是说一点都不用改,在5号电池处塞进去就能用的吗?谢谢。

网友:
ZI6的原设计应该有考虑用KLIC-8000电池的,从它网站可看到。实际应用时要切掉一点点ZI6电池入口处的塑料片,ZI6里面2片正负极触片有一片要改一下,有动手能力的人简单解决。不破坏整机外观!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su8老大!

楼主:
手机电池价格二极管最好了,二极管压降是0.7v,3.7到4.2减去0.7是3到3.5v,基本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电池价格二极管最好了,二极管压降是0.7v,3.7到4.2减去0.7是3到3.5v,基本没问题的

其实1n4007就行了吧?1A电流

网友:
上两张网上找到的KLIC-8000 拆解图

用的是14500锂电+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