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板做KT机是不是不合适啊

楼主(2010-01-07):
冷轧板做KT机是不是不合适啊?重量是不是很重啊?比热轧板重吧?但是冷轧板好像比较牢,热轧板比较脆对否?

网友A:
LZ说的是冷轧钢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指KT板中的冷板和热板

网友:
感觉冷板比热板强度高 新手是和用冷板 热板太脆弱了! 有次我用热板做的INDEX 降落在草丛里 过去一看 有个断的树杈直接在机翼上穿了个洞!

网友:
其实冷板比热板也重不了多少 冷板好像也有密度的分别

网友B:
冷板的覆膜厚些,热板的覆膜薄些。所以冷板相对热板要重。
以前做个一个330,用的就是冷板。重不了多少。

网友C:
我用冷板和热板都为5mm做了个相同型号的KT机,就单板材冷板做的有180克相同的热板做的只有56克,冷板表面的塑料皮太厚了重量太大了。

楼主:
我原来的微风都是用冷板做的

网友D:
不懂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