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苯板用什么粘接?

楼主(2010-01-07):
我的厂房太冷了,手脚都冻肿了,想用苯板做一下保温,不知道苯板用什么可以粘接接缝?

网友:
苯板胶 啊!!泡沫胶也行,好像就十几块钱一罐(1L),

网友:
我用过两种苯板胶,一种是快干胶,黄色像糖浆,粘完后干得彻底,对低密苯板稍有腐蚀;另一种是所谓环保苯板胶,绿色粘度大,粘完后不干,像泡泡糖,对苯板基本不腐蚀。环氧也不腐蚀苯板,还有一种喷胶也能用,但我觉得还是用聚氨酯发泡胶比较方便实惠,但不知对苯板是否腐蚀,LZ可以试下告诉我

网友:
最普通的 乳白胶

网友: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卖冰棍用的保温箱大家还记得不?
那时候用沥青粘,外面再用纸糊,很有强度.

网友:
以前用粘木头的胶以为能粘泡沫呢   结果泡沫一碰到胶就化了

网友:
苯板也是很贵的。可以考虑农用大棚膜。效果也不错哦。估计双层更好类似热合玻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厂房太冷了,手脚都冻肿了,想用苯板做一下保温,不知道苯板用什么可以粘接接缝?
将墙面清理干净以后,用专用的粘接剂,专业的施工公司都有。

网友:
直接用透明胶带纸粘,最方便,省事,其它胶粘剂容易融化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