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G4第二步又出现出现错误,不懂,还望老手赐教

楼主(2010-01-07):
吧文档的路径改英文的了,这次安装第二部又出现问题,了,真的太折腾了,上图再说

网友:
没用接硬件狗,所以找不到

楼主:
我以前安装都不要插狗的,为什么这次要

第一次安装,也没有管我的文档路径是否是英文的,这次改了我的文档路径,装好用了一会,现在又不能用了,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你的模拟狗没有找到,确ren连接正确了,再重新打开!

网友:
G4 的usb認證程序,是否由軟體控制的?
或是USB上面的開關沒撥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