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玩450起飞时都会转一圈吗?

楼主(2010-01-07):
大家玩450起飞时都会转一圈吗?我的意思是随着油门上推,机机快离地前贴地快速转差不多一圈就好象这时没有锁尾,然后就锁住了。貌似看大家的450视频里面起飞前尾巴都是稳稳的。用的KDS800+DS929MG。

网友A:
锁尾好不动的,,,加大油门要保持不动才正常。

楼主:
那如何改善呢。也就是在加速时转一圈。离地后还是能锁住,不过就是有点温飘。由于是新手,还在慢慢学习和调机中。现在用的机身是飞越450sport。原来是GL450C,于是拆了能拆的装在FY上了。GL的架子当静态放书橱里了。呵呵。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没按程序调好中立点啊

网友C:
1、你电调是不是直机版的。
2、电调是不是在缓启动位置,否则由于启动时尾浆转速过低而导致锁不了尾!

楼主:
是直机的。因为电子设备都是从原来的GL450上卸下来的。中立也是调好的。原先在GL上没有这个情况。噢!提醒我了一个地方。原先陀螺的位置是在上面,现在由于sport是装在下面的,为了走线方便,同时还把陀螺转了90度,就是陀螺引出线不是朝尾巴,而是朝侧面,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有关系。看来等周末要试试看了。

网友D:
离地前转动,可能因为,一,转速没上来,尾浆的产生的扭矩不够,二,是可能地面滑,大浆一转机身就跟着转了。。。只要离地后不转就可以了。

网友E:
转速太低了!你转速调搞就好!反正我的是这样

网友F:
在飞机快离地前打舵修正下,飞起来就锁住了。

网友G:
油门推慢一点~~~

网友H:
楼主,换掉那个锁尾舵机吧,我被他害惨了,还不如模拟舵机呢

网友I:
…难道安反了?

网友J:
把你的KDS800换成PG800就好了,舵机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尾舵换成9257,我保证不甩

网友K:
我的锁尾配置和你是一样的,如果你的初始中立点是0度的话,那么就没有推力,主桨转起来肯定有反扭力导致飞机打转啊,你可以把中立点设置靠尾管的位置,大概在1/3位置吧,这样一启动就有推力,自然就不那么容易转了。
但是随着主螺旋桨的不断加速,还是会有一些小的偏转的,你可以稍微打舵修正就可以了。

网友L:
GY520 起飞推大油门 不调 尾巴也不动·~!!我试过啦~!

楼主:
先谢过大家的帮忙。
过年的时候去日本玩,看看秋叶原里面有没有卖模型的。准备在那里败点东西回来。那里卖的401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呵呵。可能还搞个控回来。或许搞GY520,也不想搞太高档的。毕竟自己的兴趣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