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涵道推力问题!!!

楼主(2010-01-07):
最近看人家改装的涵道水机非常羡慕,也想自己做一个,不知道涵道推力有多少,特来请教!

看了一下好像64和55涵道都可以用2040电机 想问一下在KV和电池一样情况下他们推力能差多少?

或者具体点3S KV4000左右 64和55涵道能有多大推力?最少用多大的电调?

如果能给一个对照**表就更好了!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不懂耶~沙发顶上让懂的人来解答~

网友:
不同规格函道很难准确比较推力,一般来说64和55估计有150克左右推力差距吧

楼主:
我想知道比较常用的64和55涵道 3S的推力有多少?电流用多大电调?

网友:
樓主說的可是這一架??
機主是用11.1V2200mah+70涵道電流約40A左右
如果想改用64涵道+B2040+3S11.1V電流約23A推力約400g
那麼飛機就得做得比錄像中這架小很多才行才有足夠的力道在地面摩擦起飛

楼主:
我说的就是这个 呵呵!很喜欢也想自己做一个 但是感觉70涵道太大了 而且手上只有30A电调 先找个64涵道试试吧 呵呵!谢谢

楼主:
如果我给64涵道换更高KV的电机 是不是能提高推力呢?

网友:
64涵道配4800KV,4S估计肯定爽

网友:
KV4800的还用4S?基本就是烧的爽了

楼主:
哎。。。。。原来涵道也这么多讲究!

网友:
64涵道配4800KV,4S估计肯定.....放煙火

网友:
64涵道比較強的搭配方式是4S+KV4050/14.8V/48A/710W/推力超過1000g;速度也相當不錯;已經有100次以上的飛行測試;但電池要夠好最好有2200mah25C;馬達挺得住這功率就不行太小!!散熱要佳;涵道最好做過平衡否則就等著炸槳!!

楼主:
完也没有4S电池 也没有20C以上的 电调只有30A的 看来涵道梦暂时破灭!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也没有4S电池 也没有20C以上的 电调只有30A的 看来涵道梦暂时破灭!

不见得破灭,用大一点的涵道,转速相对低的情况下产生推力的效率会比较高。比如3200rpm/V左右的电机带70mm涵道,3S下推力应该够飞起500~600克重量的小飞机,而电流不会超过30A。

网友:
就是用大函道,效率高。

网友:
如果以推力而言70涵道確實比64涵道容易達成推力;不過機種搭配也很重要;相同功率的70涵道及64涵道;以效率而言一般只問推力很少問流速效率;有的涵道效率表現於流速;目前玩涵道競速的玩家都使用55涵道居多;55涵道推力不比64大;平衡後轉速卻可達50000rpm超高轉速及超高流速;若搭配適當的競速機型;3S2200mah就能讓飛機破200KM/H;來聽聽下列幾款55涵道的尖銳音頻吧!!

楼主:
为什么涵道没有像螺旋桨那种经验似的合理搭配呢?比如像2212KV1400的搭配8060或者905 30A电调效果最好,怎么涵道没有这种东西呢?55 64 70涵道KV多少,怎么配置,电调电池多大,才是效率最高的呢?

楼主:
收涵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