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0发动机启动的时候总是噎掉,什么原因?

楼主(2010-01-07):
怠速很稳,不会熄火,油针1.25圈,15%TOP油,悬停模式,怠速热了一段时间加油照样熄火,除非在按二合一那个启动按钮之后没等他那个启动灯熄灭马上加油则不熄火,什么原因啊?还有一个问题50发动机是不是只有一个油针可以调啊?我是YT600NSP的飞机。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两个油针,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怠速很稳,不会熄火,油针1.25圈,15%TOP油,悬停模式,怠速热了一段时间加油照样熄火,除非在按二合一那个启动按钮之后没等他那个启动灯熄灭马上加油则不熄火,什么原因啊?还有一个问题50发动机是不是只有一个油针 ...

请问发动机磨合了没有?同时,你有否调过出厂的怠速油针?

可以尝试换火头试一下是否目前问题还存在否。

楼主:
磨合了,出场的怠速油针?没有啊,现在情况是怠速很稳,声音很正常,起飞也正常,就是加油门的那一瞬间容易死火。另外一个油针在哪里啊?我的飞机装好拿到手的,没有说明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合了,出场的怠速油针?没有啊,现在情况是怠速很稳,声音很正常,起飞也正常,就是加油门的那一瞬间容易死火。另外一个油针在哪里啊?我的飞机装好拿到手的,没有说明书的。

怠速油针就是主油针对面那个只能左右拧90度的一字螺丝。
按你说,如果火头一直维持点火状态就不会死,多半是加油瞬间富死,试试把怠速油针收小几度看看。

网友:
怠速富油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怠速时快速推油门容易熄火

楼主:
主油针不用调对吧?我感觉也是瞬间富油,收小的话和主油针一样也是顺时针吧?

网友(2010-02-12):
换火头试试

网友(2012-01-23):
推油熄火,低速油针富油了!推油不给力,高速油针富油了!

网友:
50机器就一个油针

网友:
怠速富了点油,过了那个卡就没事了,这样继续用应该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