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皮带总是断,0618的朋友们帮帮忙

楼主(2010-01-07):
买了一根普通圆皮带总是断。

还是用普通的牛皮缝纫机皮带好了。但是牛皮缝纫机皮带我不知道那种接法最合适。

请有0618的朋友拍个图,我看看,用什么接的?怎么接?要不要修剪皮带横截面什么的。。。。。指点下。这几天为了皮带,头疼。郁闷。

网友:
你还是搜搜以前的帖子吧,现在都用PU热接带了

楼主:
我就是pu皮带啊,怎么接都断。。。。。。。难道我吃刀量太大?还是热接的工艺还不够好??

网友:
牛皮带 一样容易断  最好的方法是 大金牙 牌皮带
就是自己用线沾胶绕  多长都可以  开口皮带也成  整圈的也行
老不见大晶牙  想他

网友A:
买三角带 截开 然后用铁丝穿起来 我就是这么用的 绝对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三角带 截开 然后用铁丝穿起来 我就是这么用的 绝对强悍

哦!好方法。能拍个图看看接口处具体是怎么接的么?感激。

另外翻了下老帖,挺多关于皮带的问题。又学了不少

网友:
用2寸宽的帆布条往一个方向拧紧(越紧越好)接头处留2寸左右先不拧,剪成45°斜口两头搭接1寸左右用蜡线缝牢,将将其它部位的拧度匀到搭接部位ok。
这个方法在缝纫机上使用效果比牛皮带经久耐用(缺点刚开始有点拉伸,有张紧装置的就没问题)。
找不到帆布用牢一点的棉布也行,布的宽度可以根据所需的传动带径自行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方法。能拍个图看看接口处具体是怎么接的么?感激。

另外翻了下老帖,挺多关于皮带的问题。又学了不少

手机操作实在不方便 翻下我的车床老帖 里面有照片 其实很简单 上宽边 下窄边 两头用手电钻垂直打一孔 穿过铁丝拧紧 正常情况下工作时不会蹭到塔轮

网友:
我是直接用三角带的,把主轴拆开套上去,在电机处涨紧

网友B:
0618都被吹成神了,从皮带来看,也不咋样啊,至少感觉比同步带都差

网友:
我是拆主轴装洗衣机皮带,已经用了快一年了,还不错!

网友:
我用的缝纫机牛皮皮带,到现在两年了,皮带依然很好用,0618的皮带是交叉使用的,这样才带得出劲来,另外楼主如果用牛皮皮带的话,连接处一般有两种连接方式,一种是牛皮切口截平,对接,然后再距离对接口大概>=5MM的位置用小钉子穿眼,用1mm的钢丝(不是铁丝)穿过后整成o形将皮带头对接固定,并且用钳子夹紧皮带,这是常规标准做法,反正到现在用的把电机闷停了都没扯断过

还有一种方式是把牛皮接头两头切大概20度左右的斜角,用万能胶粘贴后,在粘接部分,每间隔3mm左右,用小钉子穿眼,然后用尼龙线缝合一下,麻烦点,但是绝对耐用,这是属于皮艺里边的接绳法....皮行当里的标准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18都被吹成神了,从皮带来看,也不咋样啊,至少感觉比同步带都差

对,皮带和主轴通孔是0618的死穴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能说说什么床没死穴呢?

网友:
PU带好烫的时候不能温度太高,温度高了之后就只是把表面接好了,

网友:
0618怎么都这烂呢?就这还神吹一个点的。每当跳出来一个0618大家的眼睛就像蒙了猪油一样盯着看。有什么好的炒作的破烂而已。

网友:
楼上偏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