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克力板切割后续处理问题

楼主(2010-01-07):
请教压克力板切割后续处理问题,

压克力切割过后刀口走过的地方变成不透明了,听说过用什么方法抛光,但是我没有设备,有其它方法让其恢复透明吗。

网友:
火焰抛光机,
不贵,几百块。。。
加点掺酒精的水,
感觉就是把水电解成氢和氧,
然后用氢气燃烧的高温火焰去烧亚克力断口。。。
氢燃烧后只会产生水,
没有碳,
所以不会把断口熏黑。。。

效果不错。。。

网友:
火焰抛光机

看起来不错啊,不知道能否抛光尼龙和pvc板啊?

网友:
只能抛光压克力。

网友:
补图 主机

百度居然不支持外部引用。

网友:
如果要求高,别用火嫖,老老实实用砂纸磨,粗磨后细磨,磨完后用牙膏抛光,可弄得和原来一样亮。

网友:
用砂纸磨,粗磨80-150#后细磨800-1000#,磨完后用布轮加抛光蜡抛光就行可以跟新的一样,要求不高的可用氯仿直接用毛笔刷就行不过透明度不高。
 我以前专门搞亚克力加工的呵呵

网友:
有机玻璃抛光其实并不简单,如果是要求不高并且要求少用时间的话就用火焰抛光,尽量用功率大些的抛光机,但并不是火大就好,可以更换喷嘴控制喷火量,但是如果有机玻璃厚再用小功率的抛光机,后果会很糟的,操作有一定的技巧的,搞不好会烧黑、烧黄、烧起泡、烧变形。
用三氯甲烷刷要求更高,稍微控制不好会把其他不需要抛光的部位腐蚀的一塌糊涂,更难处理。
要求高的就用研磨抛光的方法,粗砂纸--细砂纸--布轮加研磨膏,但是这又受到被抛光物体形状的限制,而且超费时间。
如果没有抛光机还想简单抛光的话,有一种强力喷火的打火机(出蓝火苗的)也可以应付。

楼主:
多谢各位,我切割的东西有很多内角,估计用沙纸会很多地方磨不到。只能买一台抛光机了啊。不是经常用的,买一台浪费。

网友:
用氯仿的方式险的非常的低档,我话15元让给我切一个5毫米的20*13的有机板,做一个工艺品,切完了以看,直接就想扔了,边远就是用氯仿做的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网友:
买个两元钱的防风火机吹一下就可以了!又不是专业生产用不着搞这么复杂

网友:
真的受教了

原先一直也在关注这问题。总算明白点了。另外像那种吸塑字有没有DIY的可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