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电机一般有多大功率?

楼主(2010-01-07):
不换磁铁,只从绕线圈,这样能带什么桨?能有多大电流?

网友A:
我也有个。想知道!

网友B:
只有30——40克的拉力!

网友C(2010-02-26):
我的有三百克..后来电调莫名其妙烧了...返厂换了新的..
我有四只光驱无刷,动力相差很大.
我也不太懂...就是用显像管的漆包线绕满......
空转声音充满尿意......直驱1047的大桨..13.2V 电机直径有将近30mm
油门慢慢推,有三百克推力

网友C:
只是试验,真飞可不敢用这么大桨直驱

网友D:
Φ24mm×6mm的定子用0.56的线绕18匝,有200克拉力,Φ22mm×6mm的定子用0.51的线绕16匝,有182克拉力,这都是换了强磁后的拉力,不换磁铁的拉力大约只有60-70%。

网友E(2010-04-10):
有旧光驱还没有拆,想知道,Φ24mm×6mm的定子,Φ22mm×6mm的定子,不换磁铁,不绕线圈,原先拉力大约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