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个电压显示器

楼主(2010-01-07):
我是这么想,足够小,可以连上
电池
装上飞机,不需要数字显示,只需要有个LED灯亮就行,电压低于3.7V时就显示红色。

网友A:
淘宝上很多了 你找电量显示器就可以了 不过精度的话就不要要求太高了哦

网友B:
这种东西多

网友C:
我也想要个。。并到车电瓶上。。外场冲的时候可以防止汽车亏电。

网友D:
上TB搜“低压 电显”

网友E:
淘宝上有好多啊 最便宜的 低压报警器 5块钱!……

网友F:
精度很多都不准,没多大作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