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损坏在模拟器上可以试出来吗?

楼主(2010-01-08):
我的6EX每次推油门到2/3位置时
舵机
就乱动,换了PPM的接收机整台机都抖舵,换左手油门还是这样子,
模拟器
完全正常,舵机是全新的,请问估计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A:
不知道~顶上等楼下高人解答~

网友B:
换电调试试~~~~~~~~~~~

网友C:
那怎么不说是 接收机的 事呢 ?

网友D:
电位器坏在模拟器可以反映出来

网友E:
可以反映。

网友F:
是接收有干扰。如果是电位器的事,那么在模拟器也会抖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电调作怪,虽然也有损失,但总比摇控器损坏要轻

网友G:
顶
肯定不是发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