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炸机问题,各位大大帮忙解答~

楼主(2010-01-08):
我是刚入手450的新人,现在有台飞魔士450pro皮带空机版(飞魔好像不生产650大洋的齿轮空机了)刚拿到空机就付款了,因为我在学校空机寄女朋友那了,反正她不会验货就叫她拿到货就付款了~谁知道等我回去发现机头罩和桨都没的,晕死…于是找卖家理论他说机头罩和桨要加40元的!当时我就和他理论了,他最后答应我补回来了~因为邮费是他出,所以我就和他多买点配件好了,在此问问各位大大,炸机主伤哪些地方的?主伤的我就买多点~现在我只多买了大桨、尾桨各三副,起落架一个,机头罩一个~训练架也买了~还有什么要买的?各位大大补充一下~在此谢过~手机发帖子好辛苦…

网友A:
抢个沙发看下文

网友B:
主轴,横轴,尾轴,大齿,SF臂,再就是舵机和脚架,其它很少坏了!另外大浆也多备几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个沙发看下文

下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横轴,尾轴,大齿,SF臂,再就是舵机和脚架,其它很少坏了!另外大浆也多备几付!

哦哦哦~知道了!再去订!

网友C:
训练架还没有模拟器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训练架还没有模拟器管用。

训练架也有模拟器也有~

网友D:
炸机必换,大桨,主轴,横轴,如果尾巴着地,尾管,尾轴,尾桨看情况。注意保护电子设备,炸坏了就赔大了!

网友E:
最主要是桨,轴一般小炸就没事,最好也备备,反正也不贵,有备无患嘛,还有尾管吖,球头拉杆和球头扣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机必换,大桨,主轴,横轴,如果尾巴着地,尾管,尾轴,尾桨看情况。注意保护电子设备,炸坏了就赔大了!

请问,怎么的更好的保护电子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主要是桨,轴一般小炸就没事,最好也备备,反正也不贵,有备无患嘛,还有尾管吖,球头拉杆和球头扣什么的

嗯,我打算下次邮配件的时候就一起买

网友F:
开始飞时 油门要慢慢的推 ~~ 找到感觉的 在推起来~ 多练模拟器~能帮助你很快上手~

网友G:
楼主,先练好模拟器,有感觉了再上真机,其实心理很重要。练习就买10元左右的木浆即可,祝爽

网友H:
尾轴 很容易被大桨打弯  以前从来没飞过的新手 脚架多备一点  应为一遇到情况 狂收油  脚架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始飞时 油门要慢慢的推 ~~ 找到感觉的 在推起来~ 多练模拟器~能帮助你很快上手~

嗯嗯嗯,我玩过三通和四通现在上六通,机还没配好之前都是在耍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先练好模拟器,有感觉了再上真机,其实心理很重要。练习就买10元左右的木浆即可,祝爽

买的都是木桨,连送的桨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尾轴 很容易被大桨打弯  以前从来没飞过的新手 脚架多备一点  应为一遇到情况 狂收油  脚架很容易断·~!

是啊!真的狂收油!就欠打熄火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