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大桨的动作幅度差别很大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01-08):
我把斜盘什么的都调好了,各个舵机的行程也比较一致,到最后调螺距的时候发现两个大桨动作幅度差别很大,螺距上下满舵时,一个大桨反应很好,正负螺距表现很明显,另一个大桨反应很小,几乎没什么动作,两根连杆的长度我也调了,可就是不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哪位兄弟知道望不吝赐教!

网友:
不懂…拿下沙发帮你顶…等高手解答~

网友:
只要你将副翼扶平,(手不离)你就会看到大浆的动作是一样的。

楼主:
晕  LS的回答完全正确 加10分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  LS的回答完全正确 加10分 多谢了

不用谢啦。。。那是因为我经常炸机,经常修机总结的经验啦

网友:
调螺距时 副翼杆必须得保持水平啊

网友:
2个大奖夹 的球头 与球头扣 的摩擦力 不一样(一个球头松,一个球头紧),自然 2个桨夹的运动幅度不同了。

网友:
通道连接和设置问题,要根据不同的遥控器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