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T600尾振动、点头现象!

楼主(2010-01-08):
按说明书组装试飞,发现点头现像比较严重,也有振动,但如果是定在某个油门上,点头和振动明显减少,一加速或者减速就来了。已检查过尾轴传动,控各方面也调整过了,还是找不出原因,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不懂耶…帮你顶起…看楼下解答

网友B:
好像是有点儿,尾巴很容易就上下摆动

网友C:
螺距和油门配合的不合适!
注意点头的那个摇杆位置,将其油门稍微增大,或者减小相应的螺距!
还有就是横轴的胶圈,不要用黑色的,用浅色那个软些,适合在冬天飞了!

网友D:
横轴胶圈也有关系哦?? 学习了·~!

楼主:
问题解决啦,真的是胶圈的问题,换了那种软的圈之后就没有这现像了,谢谢SU-27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