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管会不会把接收信号给屏蔽掉?

楼主(2010-01-08):
请问,接收机的天线,从碳管中间穿过去,大部分天线在碳管中,会对信号接收有影响吗?碳管会不会把接收信号给屏蔽掉?

网友A:
有影响,最好放外面

网友B:
楼主这个是屏蔽信号的绝佳方法。可以放外面,不过我认为碳纤维既然是导体,那么直接把天线内的铜线接在碳管上应该能提高些灵敏度。接收机的天线好像是长点灵敏度好点的吧!

网友C:
碳管是半导体,当然有影响。

网友D:
会的,所以Spektrum和FUTABA都有卖碳机版的接收机,如Spektrum 6250就是一例。
有些全碳机身的滑翔机是必须用这种接收的

楼主:
我的用途是在直机上,把天线穿进碳管。看样子,不能用,要改用塑料管了。

网友E:
会有影响的,最好用玻纤管或塑料管

网友F:
原帖由
amwwvfh
于 2010-1-8 14:26 发表
碳管是半导体,当然有影响。
导体

网友B:
原帖由
amwwvfh
于 2010-1-8 14:26 发表
碳管是半导体,当然有影响。
碳咋还整成半导体啦,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应该是导体。要知道导体和半导体的差别是很大滴!

网友G:
二极管,三极管等叫半导体管!

网友H:
这样天线的谐振被破坏,严重影响天线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