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0-01-08):
发现亚拓的皮带尾桨传动都是靠小齿带动对转齿轮来带动尾桨的
发现市面上也有些机型是直接皮带传动尾桨,无需对转齿轮

这两个传动的好处和优点各是什么呢

网友A:
对转齿轮能量损耗的少点但噪音大点,直接皮带传动能(耗大压带轮压迫皮带摩擦力大了但噪音小。

楼主:
就是说对转齿效率比较高?

网友:
对转齿轮主要是换皮带方便

网友:
皮带直传换皮带也方便,
皮带盘在下面的话一拉就下来了

网友:
其实换皮带这种事情很少见的,
换的多的是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转齿轮能量损耗的少点但噪音大点,直接皮带传动能(耗大压带轮压迫皮带摩擦力大了但噪音小。

对转齿轮能量损失要大一些,同样的电池,用皮带直传悬停能多出1分钟来

网友:
应该是多一级传动多一些能量损失吧

网友:
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轴传效率高貌似是比较公认的,但是扫齿让人很郁闷
不知道这个皮带直传的效率相比之下怎么样呢,判有经验人士分析下

网友:
效率不好说,不过直传的发生金鱼尾的概率好像高一点

网友:
齿传动效率高啦,据说到99.99%。同步带传动效率也很高,能到99%,但比齿轮还是差点了。
感觉直接皮带传动的做熄火着陆可能难点了,轴传或是反转齿的熄火着陆可能好做点吧。

网友:
还是喜欢对转齿轮的,换皮带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