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军事发明 思路独特外形古怪

楼主(2010-01-08):
二战期间,德国人试图研制动力机翼垂直起降战斗机(Triebflugel)。这种飞行器以尾部竖立,在机身上有一个可旋转的环状物,而环状物上安装了三个薄机翼,翼尖则装有呈一定角度的喷气发动机。当发动机开始工作,它能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飞。而与直升机不同,这种飞行器能高速平飞。但德国人很快发现这个计划毫无用处,因为螺旋桨与发动机绑在一起很难着陆。

网友A:
太复杂,弄不好机身一块转起来,飞行员一会儿就晕了。

网友:
有这样的翼尖喷气旋翼直升机

网友:
这一会就把人给 弄晕了吧~  想想就行了~~

网友:
又是谭克博士的小玩意。
上面几位看清楚了,驾驶舱是不旋转的,只有旋翼会转。

网友B:
要保持驾驶舱不转有难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保持驾驶舱不转有难度的

这种发动机在旋翼上,是不会像直升机旋翼那样产生反扭矩的,所以驾驶舱是不会跟着转的。

网友:
思路还可以,这以可以定性是早期的外旋转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发动机在旋翼上,是不会像直升机旋翼那样产生反扭矩的,所以驾驶舱是不会跟着转的。

确实不会反转,不过会顺着转。
如果机身部分没有其他动力来抵消转叶产生的摩擦力,恐怕机身会慢慢顺着转叶方向跟着慢慢加速转起来。
再说起降恐怕不好控制,只能机头朝上垂直起降。

网友:
构思不错 但很难实现实用化

网友:
是够怪的了

网友:
够怪的外形。

网友:
干嘛不参考参考鹞式战斗机?那才叫垂直升降咧!

网友:
听说时速达1000km
造出来也没人会飞,除非是3d吊机高手

网友(2010-08-10):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弄不好机身一块转起来,飞行员一会儿就晕了。

  轴承里有一粒沙子,就能把飞行员转晕!!!

网友:
二战时候德国人的玩意,以前看到过,呵呵,希特勒的玩具啊

网友:
二战时德国人的玩意,以前看见过,呵呵,希特勒的玩具啊

网友:
老外就是肯创意,德国的重工业质素更不是放在口上的。
中 国人自少就被长辈压制,创新会招妒,创意更会被围攻排挤。
只会照本子办事的就是好......................思想麻痹

网友:
二战德国的末日科技之一~~~

网友:
应该是当时的喷气发动机推里达不到鹞式那水平,不然不会这么费劲的转了

网友(2010-09-12):
 tu科研成果,看用在那啦。

网友:
未必就没用。

网友:
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一个转动结构中想翼尖输送油和控制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些好解决,关键是水平和垂直的状态变换,应该很难。还有水平时应该很费油的。

网友:
楼上,不要觉得好解决,模型能解决不等于在实际机型上能解决,强度,可靠性...都是问题.

网友:
IL2里飞过螺旋桨版本的~哈哈

网友(2011-01-13):
霉菌 有这个式样的样机的。。。可以在(航空世界)里找到

网友(2012-01-17):
有什么意义呢? 这飞机是省钱还是省油?

网友(2012-02-18):
要是飞机坏了,飞行员是不是没办法逃生啊,

网友(2012-04-04):
可能最大的问题是机翼的强度,装在翼尖的发动机会被高速离心力甩出去的。

网友:
想法很强大

网友:
第三帝国就是外星人建立的,

网友:
造型独特~~

网友:
涵道版本的是Heinkel lerche III b-2 ,看资料是1945年开发的。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这张图,能看我再继续发。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这张图,能看我再继续发。

网友:
这种飞机拥有强悍的火力和堪称变态的爬升能力,它是可以垂直起降的。
起飞的时候,直接油门一推就行了,降落的时候需要对准跑道,减速,降低高度,打开襟翼形成类似矢量喷口的结构,然后拉杆,加大油门,使机身垂直于地表,然后慢慢降低油门,让飞机一点一点降下来就好了。
由于采用了共轴双螺旋桨结构,不存在旋转和偏转问题,事实上,除了降落比较麻烦,这是一款飞行非常稳定的飞机。
几乎不会时速,更不会进入要命的螺旋状态,速度又快,火力又猛,实在是很让人上瘾的一款飞机。
遭到围攻的时候,看准时机垂直爬升就行了,没有其他飞机追的上你。哈。

网友(2013-01-13):
可以降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