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0-01-08):
有两个电动机,都是3相750w的。一个就是1400转的。就是平时常见的。还有一个却是280转的,个头重量都比1400转的小一号。
请问一下,4极是1400转。那280转是多少极了啊。还有这两个那个好。价格一样哪个值得出手?

网友A:
应该是2800转吧!没有见过280转的,除非带减速机!同功率,2800转(2级)比1400转(4级)要小一点。n=60f/p,n-同步转速,f—电源频率,p--级队数。比如四级电机(2对级),同步转速n=60*50/2=1500转,异步电机有转差,速度在1500转以下。同理,2级异步电机在3000转以下。如果是280转,同步转速300,计算出来p=60f/n=60*50/300=10,是20级电机,体积是很大的,不会比四级电机小。

楼主:
当时是看到280的,老板也看了确ren是280的,然后跟我说这是多级电机。呵呵
现在看来应该是后面那个0字迹太淡了。(当时是抹掉了很多灰尘来着)。我也觉得这电机牛啊。哈哈。。。。。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B:
说的没错

网友C:
二楼说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