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使用降压模块和滤波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0-01-08):
rt,降压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一直没搞明白。
和直接加电容有区别么?
另外我12V动力电供12V发射模块,到底是该买升压还是降压??
满电12V要降压,但是随着电压降低又要升压。。。

网友A:
3S锂电充满也就12.6,低至11.1,发射模块完全可以适应这点压差,你直接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锂电充满也就12.6,低至11.1,发射模块完全可以适应这点压差,你直接用就行了

我也是这么用的,但是有干扰,并联电容也不起作用,看到各大FPV卖家的“降压模块”,不知道这东西意义何在。。请指点
如果说是抗干扰,和直接并联电容有什么区别?
如果说是为了稳压,把动力电12.6~11.1的电压稳定在12V,防止发射机低电压时功率降低,那他为什么会有滤波的功能呢?

网友:
降压模块本身有抗干扰滤波电路,既稳压又滤波。如果不需稳压,自己接个LC串并联也可以~

网友:
首先你要确ren干扰是因为电源引起的,而实际电池放电是很干净的直流电,根本不存在波动。我觉得你要找找干扰源
另外降压模块主要作用是降压,而它的滤波部分是为了出来的电压更干净,因为实际上降压芯片就是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用的,但是有干扰,并联电容也不起作用,看到各大FPV卖家的“降压模块”,不知道这东西意义何在。。请指点
如果说是抗干扰,和直接并联电容有什么区别?
如果说是为了稳压,把动力电12.6~11.1的电压稳 ...

一般来讲1000毫瓦的发射使用的直流电压为9-12伏,而500毫瓦使用的多数为5伏电压,而航模电池多数为1S4.2,2S8.4,3S12.6的电池,所以这些产物就应运而生,4.2v升压为5V给发射供电,8.4和12.6降压为5V给发射供电,其实就是为了方便模友选择使用,并没有其他太多功能,另外加电容降压也一样,没啥区别,至于干扰问题,一般来讲2.4的发射使用2510频点比较干净些,推荐使用哦!

网友:
一句话,,,滤波可以减少横纹, 图象好看点,

网友:
早就说过了 ,再讲一遍:
在 3S电池动力和视频共用电中,开启油门时候,电池压降很大(普通的固定翼电机满电12.6V,中油门只有9V) , 于是,造成视频部分供电不足,影响到摄像头的稳定工作和视频发射的功率, 直接造成视频传输距离大大降低。。
于是,需要升压模块来把视频部分的电池稳定在12V, 这时候,不管你电池电压如何变化, 输出给视频部分的电压总是保持在12V , 升压模块出来,并联电容,就是滤波,滤除电路中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