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10-01-08):
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说飞哪种电机比较适合?

网友:
這個問題高深﹐建議潛水﹒

网友A:
一般用XXD2212,飞KT以后飞15级以下的练习机都可以。可以买个电机电调套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说飞哪种电机比较适合?
如果是固定翼,选择上单翼的练习机,速度慢,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XXD2212,飞KT以后飞15级以下的练习机都可以。可以买个电机电调套装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