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鹰220a还是华科尔CB180D

楼主(2010-01-08):
最近在论坛看了很久,也犹豫了很久。   这2款JJ目前看下来,180D的做工肯定是要比9鹰好的。   当然也贵一些。   但究竟哪款JJ比较容易飞呢?  因为本人只飞过双桨机,希望飞过这2款JJ的朋友发表下意见。

网友:
要是我就选 180D或Q

网友:
九鹰的还要可靠点   华科的我飞过锁尾不好   而且很容易失速  飞机超过一定角度就要摔了   建议买220A

网友:
华XX的4#6啊

网友:
同意zzc,九鹰的锁尾相当滴好啊,性能其实差不多,都很稳,我玩218A就是220A像真机版,关键是看你的喜好啦!我想把旋翼头换成CB180的头~

网友:
其实华180更适合户外飞行,毕竟是370动力比九鹰的强很多。180锁尾是比九鹰差点,但是仅仅是差一点而已

网友:
飞过 九鹰218A  和 华XX CB100

强烈支持 180D。。。。。

218A虚位大。。。。。控的手感差

我现在深信华XX的做工。。。。九鹰。。感觉象是3通玩具+了2个舵机。

楼主:
看来楼上2位是强烈支持华科尔啊, 忘了说,我主要是想在室内飞飞.    又是新手.   各位还有什么建议没?

网友A:
CB100我就在飞,在一个不到20平方的小房间

网友:
楼主在室内飞就不要选那么大的机,选九鹰的SOLO PRO或者华的CB100比较合适。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目前在飞的是LAMA V4, 这个JJ在室内飞我觉得很不错. 反观180D和220A,这2款JJ机身就比LAMA V4长5厘米左右,我觉得还是可以在室内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楼上2位是强烈支持华科尔啊, 忘了说,我主要是想在室内飞飞.    又是新手.   各位还有什么建议没?

室内还是建议飞小机。。。。CB100很好的。选择。。。20厘米只有。。68G

九鹰的一个  PRO要出了。。。没有飞过。。。不过估计很耐撞。。只有30G还是塑料的。。双有刷
不过它的优点估计也只有耐撞。。

180大了。。应该去公园

网友:
引用 网友A:
CB100我就在飞,在一个不到20平方的小房间

 一样的  在飞  CB100    只是在12平方的房间

网友:
一山更比一山高啊

网友:
建议选九鹰220,虽然做工不如华科尔,但性价比高,锁尾也好,配件更是比华科尔便宜,也比华科尔耐摔,cb180是金属旋翼头,很容易摔坏,心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