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最好的球头扣之谜

楼主(2010-01-08):
在装我的最爱,凭借我热爱学习的个性 ,发现了据称最好的球头扣之一的JR球头扣设计细节!

先借用火星的一张高清无码照

JR特有的灰色球头扣,有两种规格,长的和短的,这张照片上最近的一个球头扣是短的,它的左边当然就是长的拉。。。

特色来了,在球头扣孔的边缘有一些小的齿状隆起,是JR ONLY哦(这张照片的隆起在球头连杆方向有间歇,后面解释,它的反面和其他规格的球头扣是连续的隆起),是做什么用的呢,在JR260Z安装贴里面我进行了大胆猜测,当时我的飞机还没到,所以是大胆猜测,现在特来拨乱反正,其实他不是用来区分内外的,而有其他的作用。。。。

。。。
这里插一句,大部分的球头扣都是分内外的,两边的孔径会有差别,靠外的内径要小一些(为了方便,厂家一般都作了处理,比如YT的就是A字朝外),JR的短扣也是区分内外的(长扣不区分),这也正是上面图中那个隆起存在间隙的原因,这个间隙应该面向球头扣,也就是向内。。。(这个那个,,,专家也有大意的时候啊。。。照片上装反了)
。。。

最精彩的来了,一般球头扣如果扩孔扩得过大或者原本和球头结合比较松松怎么办???丢掉买新的(可怜我的MSH球头扣废了上十个。。。。 )JR不用,如果松了,用尖嘴钳小心轻轻夹那一圈隆起,可以使内径边小(太大力会断的哦),从而可能扣上球头

最后送一个TIP,调整球头扣时,使JR PROPO字样超外,不是为了区分内外,而是调整球头扣和球头接触的角度尽量90度,均衡磨损。

网友:
还有这种设计,好

网友:
好长的文字呀

网友:
 LZ很用心噢!好文

网友:
哟,谁告诉你这是最好的球头扣的?材质偏硬,绝不如hirobo的耐用!

网友:
希望国内厂家借鉴一下

网友A:
RJX球头扣就是“参考”JR的。。。

网友:
问一下。换个万向接头轴承可用吗?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人家都可以设计的这么好~~

网友B:
我认为球头扣就是消耗品。定期更换才是硬道理,楼主所说的只不过是球头扣得设计方式。根精度,最好用的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RJX球头扣就是“参考”J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球头扣就是消耗品。定期更换才是硬道理,楼主所说的只不过是球头扣得设计方式。根精度,最好用的无关。

消耗品没错,JR的一样要定期检查,松动一样要换。
精品就是体现在细节处的不妥协!

网友:
引用 楼主:

消耗品没错,JR的一样要定期检查,松动一样要换。
精品就是体现在细节处的不妥协!

说得好

网友C:
LZ, JR长球头扣还是要区分内外的, JR Prop字样一定要朝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JR长球头扣还是要区分内外的, JR Prop字样一定要朝外.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