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铣床主轴很紧是否该放松?

楼主(2010-01-08):
收了一个二手小铣,变频器驱动3相1kw电机。主轴很紧,昨晚试车电机在22HZ左右颤抖,但去掉皮带不带主轴电机能正常启动的。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主轴,放松一点?主轴用手转动都觉得很紧。

网友:
有些旧的东西到手以后是要 检修的 不是拿来就能用的

网友:
如果是非常有经验的技师,可以用“紧点”“松点”这样的模糊概念来表示

如果是初学的,最好用尺度,例如主轴0.002-0.008毫米的蹿动,否者,什么叫松?什么叫紧?

网友:
那就试试吧

网友:
如楼主描述的,有那么几个可能性
1:未使用的年头过长,导致内部机油干固粘粘,主轴内部液膜间隙不够液膜形成,导致转动感觉很紧
2:有可能内部有锈蚀,锈是种氧化膨胀物,膨胀后造成间隙减小,从而变紧
3:常年未使用,应力释放效应造成的主轴过紧
4:后期搬运过程有磕碰,造成局部变形
不过一般这类老设备做工都比较精良,且下岗前应该都在正常使用状态,主轴间隙应该是调整的很好用的,建议楼主先按照以上几点逐一检查,在完全排除这些可能性的情况下再调整或者拆卸主轴,其中第一第二项有个简便的处理方法,开动低速,并加注缝纫机油对主轴配合面进行清洗,缝纫机油是种性质很稀稠的机油,对于粘稠些的机油有比较好的溶解性,但同时又能做到润滑,作为非拆洗式清洁还比较好用,但是主轴清洗后有些部分还是需要打黄油或者机油,如果清洗完毕后主轴还是很紧,那么就得打表考虑调节一下主轴间隙了,原则是在最小间隙情况下保证主轴的畅顺旋转,至于最差的情况主轴因磕碰变形........那就基本等于报废物资了............

楼主上个图看看吧,我也一直在打算收台小铣,也好给俺们开开眼,做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