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至极,飞机总是降不到跑道上,哪位指点一下

楼主(2010-01-09):
老模指点一下
首先:在模拟器上就是降不到跑道上,半年了,还是掌握不了要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屏幕上总是判断不出方向,飞机永远对不准跑道,当飞近跑道才发现方向偏了再调整就来不及了。怎么办???

网友A:
同问 同问 模拟器上对准跑道降真的好难呀 定点降落的科目也太难了吧,真机,我飞了20次 至少修了10次起落架   昨天炸得也是相当郁闷,本来速度 高度都降下来了 跑道也正了 在我离地还有1米高的样子 一拉杆 飞机直接侧翻头着地了、、、、上单的练习机 不像是失速、、、请高手指点一下降落技巧。。。。特别是定点降落 感觉飞那种 没起落架的飞机降落还容易一些

网友:
降落时飞机一定要平!拉点杆。

网友:
首先我感觉先练拉飘和低空通场练习很有帮助的。。比如说降落先吧机头对准跑道然后降低高度,这样慢慢让飞机飘过来就很好降的,速度还不快。

网友:
有两种说法,一是关油拉飘,其二是带油门,我感觉带油门好降些。第三边油门收到中间位置,第四边收到3/4的位置高度2m开始拉飘,1m以下再收一点油。

网友:
说说我的降落,首先降落前飞机应该提前进入跑道方向平飞最少也要离操作者50米以上,油门开三分之一让飞机以最小的速度平飞,这时要稍微拉杆,机头微抬,慢慢平飞,方向不正不要用方向舵,用副翼修正方向,要微微的打舵,直到对正跑道,慢慢松升降舵,同时减小油门,最后平稳降落,当然可以不降落,低速,低空通场,反复练习直到很容易对正跑道,

网友B:
关键在于 你降落是的四边航线 一定要摆正 第一边 (就是在沿跑道方向 逆风飞的航线 也就是着陆前的通场) 第二边(就是 在风吹来哪个方向 垂直于跑到 向远离你的方向 飞的航线)第三边 (就是平行于跑到 离你远 顺风飞的 航线) 第四边 (就是风吹走 那个方向 垂直于跑到 向靠近你的方向 飞的航线)这时候就要减速 降高度了 第四边结束时 飞机高度15M左右 在第四边时 要把握好时机 转弯(不能早 也不能晚 具体什么时候由于飞机和个人手法不同而不同 多摸索几次 很快的) 时机把握的好 转过弯飞机自然就对正跑到了 这时收油到怠速 只需稍微修几下副翼 平尾舵量 掌握好(这个要靠自己感觉 也很快的)轻松就轻盈落地

切忌不可乱飞 一定要把四边航线飞出来 特别是第四边 要把握好

最后 小贴士 真的战斗机着陆时 都会先通场一次 然后差不多也可以说是四边航线

网友:
其实模拟器上给人的视觉偏差很大的。我只能说多练习多体会,当你在模拟器上练得熟练了再飞真飞机你会觉得比模拟器还好飞。至于对不准跑道,你可以用这个方法,一般我们飞模拟器都会把飞机高度降低,至少要能够看到地面,这样才有参照物。如果有了参照物你就可以找准一条虚拟的“隐形的”航线,让飞机降下来,并且记住,如果下来后是偏了,那么下次就再往偏的地方飞一点。就这样一次次的练习就可以了。
切记,模拟器和真实飞行最大的区别就是视觉,电脑上的视觉没有眼睛宽,因此,在飞机降落时寻找“参照物”很重要。
最后祝LZ早日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在于 你降落是的四边航线 一定要摆正 第一边 (就是在沿跑道方向 逆风飞的航线 也就是着陆前的通场) 第二边(就是 在风吹来哪个方向 垂直于跑到 向远离你的方向 飞的航线)第三边 (就是平行于跑到 离你远 顺风 ...

说的不错。模拟器的好处就是油无数的飞机让你摔,还摔不坏。
我飞模拟器的习惯,喜欢把第四边变成一个大拐弯的过程,从第三边结束开始就进入大拐弯,不靠尾舵,只打副翼,压坡度。通过多次练习,找到第三边结束的时候就开始压一个合适的坡度,并且维持适当小的油门,让飞机一边拐弯一边缓缓地掉高度,当完成这个差不多是180度的大盘旋以后,就是对准了降落航线,而且高度已经很低了,然后改平,收更小油门或者熄火,降落,在下降过程中,适当带杆,保持机头上扬,并通过机头上扬适当增加迎角,达到进一步降低进场速度,并维持合适的下降率的目的,最终平稳落地。
关键的节点就是,通过多次尝试和联系,找到一个合适的油门,和合适的坡度,然后练成习惯,基本上降落就成功了70%了。练习的过程中,基本不需要动尾舵,靠副翼微调坡度,就可以了,油门在拐弯前就收下来,拐弯过程中不要再分心动了。这样就相对简单一些。多试几次,就知道油门该收到多少不至于速度太快,或者不至于对速度太多发生失速事故。拐弯的过程中,可以微调副翼来修正坡度,藉此调整转弯半径,来实现最终的准确进入降落航线。

网友:
要我说啊,降落老是对不准跑到,在你这个阶段最好还是先把航线练的拉直吧,基本功先练扎实了。

网友:
 感谢各位 特别是7.9楼指点 很受用 现在在好好练习四边进场降落 嘿嘿

网友:
心中有跑道就能降好

网友:
理论指导+模拟器练习+实际操作=胜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的不错。模拟器的好处就是油无数的飞机让你摔,还摔不坏。
我飞模拟器的习惯,喜欢把第四边变成一个大拐弯的过程,从第三边结束开始就进入大拐弯,不靠尾舵,只打副翼,压坡度。通过多次练习,找到第三边 ...

把第四边变成大转弯挺好  在飞行熟练后 在第三边飞的离自己近的情况下 直接180度转弯 快速着陆挺好 我现在也是这样飞 但是不太适合新手养成 精准的飞行习惯 新手还是把第四边摆出来(第三边离自己远一些) 而且要直 还要垂直于跑到 这是对跑到的关键前提 飞熟了就可以像前面那样 快速着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第四边变成大转弯挺好  在飞行熟练后 在第三边飞的离自己近的情况下 直接180度转弯 快速着陆挺好 我现在也是这样飞 但是不太适合新手养成 精准的飞行习惯 新手还是把第四边摆出来(第三边离自己远一些) 而且要直 ...

是的,我这个方法属于有点取巧的歪点子。 飞好四边才是扎实的基本功。飞好四边有助于把握好进入进近航线的点。
进入进近航线的点和预定的落地位置之间的距离要留的足够多,否则可能错过最佳着陆点,结果不是拉起复飞,就是强行着陆摔坏或者撞坏东西。

网友:
降落是最难的!要过四关!
一、发动积要有低而稳的怠速!怠速放在跑道上,不推油不会走,推油走了,收油就会停下!
二、调好重心,做好调整飞行!中油门平飞,双手放开遥控,飞机能保持长时间姿态不变!
三、超低空通场!操控飞机从你眼前几米,半米高通过!每个降落前做几个!
四、转过最后弯怠速进入下滑航线,对准跑道,高度高了降不下来就果断推油复飞!高度偏低了就要推一下油!不要拉杆!保持平飞!机轮距地面20公分左右时拉杆,让飞机机头抬起飘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 同问 模拟器上对准跑道降真的好难呀 定点降落的科目也太难了吧,真机,我飞了20次 至少修了10次起落架   昨天炸得也是相当郁闷,本来速度 高度都降下来了 跑道也正了 在我离地还有1米高的样子 一拉杆 飞机 ...

拉早了!!!再让飞机平飞一段高度在20公分以下再拉,如果你的飞机怠速平飞很远高度不下降或下降很少,就说明怠速不够低!就要熄火降落。或侧滑降落。

网友:
练习低空通场,练好这个后关了油门带点杆调整好飞机就降下来了

楼主:
很有启发

网友:
同意12楼的看法,心中一定要有跑道。不过基本工扎实才是硬道理,多练习低速同场吧!
什么时候低速同场熟练了就不怕飘不下来了。
我刚飞时找不到谁能给指导,落一次修一次!后来就是从低速同场练出来的。当时对不准
跑道就自己站跑道中间,控着飞机对准自己,远远看着高度和距离都差不多了然后再跑
开,赶紧关油停车慢慢往下飘。

网友D:
像飞3D一样,打垂尾+点反向舵修正

网友E(2010-02-09):
远对正(自己)近修正,其他按楼上来

网友F:
多通几次场,找到感觉就OK了。

网友G:
我每次都是盘旋飘下来的~

网友H:
模拟器上看不见跑道?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别飞那么高不就行了嘛,用练习机作低空盘旋,总能找到跑道的

网友I:
告诉你个绝招,一般人我不告诉。
首先要站位正确,身体的侧面对着进场的飞机,第4弯进来后,感觉飞机冲着你的肩膀来了,就对准跑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