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杆能买现成的么?

楼主(2010-01-09):
正序浏览
很佩服大虾们DIY的丝杆,不过知道自己没那两下子,所以想买现成的。请问国产哪家的比较好?多谢,多谢。

楼主:
我想买7级的T丝杠

网友A:
T型丝杆跟精度高低,没有关系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ed53f2.htm?cm_cat=0
给你个连接,反正是初级产品用下这个丝杆应该也是能达到想要个的精度了,想要高精度的,那我就劝你选择其他的!~

网友C:
你要的是普通T螺杆铜螺母?还是滚珠丝杆啊?T螺杆有不锈钢的,铜螺母精度不错,但达不到雕刻机的等级。还要自己diy,T螺杆16元-32元左右很容易买到。不锈钢的一米要上百了。滚珠丝杆的就比较贵了,估计好几百一米吧。进口的更贵

网友D:
ls的能给个淘宝链接吗?或者给个淘宝店铺名字也行。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

网友B: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套,3条,价格非常的优惠,自己DIY雕刻机先从低端的开始吧,等有经验了,那就用质量和精度都好的滚珠丝杆了!~

网友E:
坛里的很多烧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