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数据是怎么传播回来的?

楼主(2010-01-09):
osd的数据是先叠加到视频再通过无线影音发回来,还是发了回来在叠加到视频上?想在dpv时就要osd数据,但导出来的视频就不要osd数据在上面了。行吗?

网友:
先叠加到视频再通过无线影音发回来

网友:
我理解的是:如果我要航拍就得把OSD关了??要不拍出来就有数据叠加。对吧??求教??

网友A:
在地面录制是这样子的。要么用zi6录制,输出叠加OSD,就不影响。
还有一种方式是把数据传输回来,在地面叠加OSD信息,那样就不影响录像,不过目前国内的OSD没有这样的。

网友:
老鹰树,海鸥系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录制是这样子的。要么用zi6录制,输出叠加OSD,就不影响。
还有一种方式是把数据传输回来,在地面叠加OSD信息,那样就不影响录像,不过目前国内的OSD没有这样的。

国内有啊,FD OSD就是
老鹰树,独眼龙都可以用遥控器控制是否叠加OSD信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有啊,FD OSD就是
老鹰树,独眼龙都可以用遥控器控制是否叠加OSD信息的。

录像设备在地面上,你说的这些哪些能做到录制出来不带OSD信息的视频而同时看着带OSD信息的视频飞行?

网友:
FD 是通过音频信号回传OSD信息的,在地面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