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不死鸟滑翔机主翼

楼主(2010-01-09):
上层:乌鸦
中间:不死鸟
下层:滑翔机

让学空气力学的模友分析一下,这三种主翼跟“晃动”的关系?

网友:
最后一个滑翔性最好

网友:
乌鸦的翼面积很大 滑翔机虽然滑翔性能好 但是我是这样理解的 它只有在设定的起飞重量下才能保持良好的滑翔性能,包括省电和操控。而乌鸦,翼龙属于粗矿型中心和重量大概是那么个位置就行了,同样能有很好的操控和省电性能。

网友:
乌鸦还很灵活,我说的是真乌鸦,呵呵

网友:
这三种都晃。实际上刚开使的第一代美军乌鸦就采用这种设计。后来因为不稳定的因素改进了。带上反角的那一段主翼明显长于中间不带上反角的那段主翼,这是二代以上乌鸦的主要改进。

网友:
楼上的图发错了,右边的是乌鸦的前身“指针”无人机,乌鸦是指针的改进版,两种的三折比例都是1:1:1

网友:
滑翔机飞FPV 能做到随意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