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10-01-09):
看到几款数字万用表能测频率和温度,是测什么东西的频率和温度呢?没用过,用过的朋友说下?
还有几项指标也不太懂:
1、频率/占空比测量:1%---99%
2、采样频率:3次/S
3、
交流频响:
(40-400)Hz
想买一块功能全,质量好,精度高,准一点的表,玩航模和学无线电都能用上的,推荐一块?

网友A:
测你要测东西的频率呀。不过用处不大。测量频率上限一般很低,精度也不好。想要测频率,现在频率计很便宜。还是功能单一些的仪器比较好。

网友B:
1、频率/占空比测量:1%---99%
就是测频率的占空比数值
2、采样频率:3次/S
每秒测3次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第二个明白了,
第一个还是不太明白,能说的再明白一点吗?谢谢

网友E:
脉冲信号中的脉冲宽度(占)及脉冲过后的空间(空)所占用的时间的比值。

网友F:
先去学习一下模拟电路再玩万用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