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推荐个玩固定翼用的好点的控?好像没必要太多通道的都 ...
谁推荐个玩固定翼用的好点的控?好像没必要太多通道的都用不上!

楼主(2010-01-09):
谁推荐个玩固定翼用的好点的控?好像没必要太多通道的都用不上!预算不要超过三千 2.4G的 力求稳定性和质量 也可经济实惠的国产控

网友A:
3000很难有太多通道用不上

楼主:
现在大多顶级控貌似都是为直机来的,但我不需要太多通道,固定翼不会超五通吧

网友B:
我认为固定翼初级用6通控比较合适,四个通道达到飞机控制的基本要求,5通可以加陀螺仪增加固定翼的稳定,第六通可备用以后扩展,比如投个伞,拉个烟什么的,纯个人关点,仅供参考

网友C:
看你怎么玩啦,固定翼也有6通7通的。我的就是啊。。4通基本通道,收脚,拉烟,襟翼,我的接受整用了8通

网友D:
我买的是天8,能存数据,不用每次设置舵面反向了(6A的开关太小了,得用镊子推)
能调油门曲线,以后也用的着
支持CCPM,玩直机也不用换控
独立高频头,2.4G和PPM可以互换
...
当然LZ也可以选择天9,5imx商城有详细介绍

网友D:
或者说,初级控通道数目显得重要,高端控功能比较重要
好像没有哪个用14Z的是为了放飞弹...

楼主:
小弟看上了JR DSX7 2.4G了这控怎么样?打算以后都不在换控

网友E:
天九吧。反正我用的没失控过。

网友F:
一般的固定翼六通的就够了,飞高级滑翔就不够了,水平尾翼一个,方向舵一个,副翼两个,襟翼两个,更高级,收放起落架一个,还要扰流板两个……排放压舱水四个,九通的控还要担心不够用啊!

网友G:
3000的 预算可以考虑1FUTABA-10C

网友H:
如果是我,FUTABA的10C不二之选!

网友I:
DSX7,现在很多人用的

网友J:
前些天换了一台futaba 8fg(2.4g),配6008接收机,完全满足lz3000预算的需求(约27**),通道数够用,功能也全,摇杆非常顺滑,建议关注这款。一样花那么多钱,国产货就不要考虑了,呵呵!

网友H:
楼上的也姓宋

网友K:
2.4G 天八,最近卖得很火,应该还不错

网友L:
你听12楼模友爱迪生的,FUTABA的10C的确不错,你买别的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