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电容

楼主(2010-01-09):
正序浏览
常见的电子设备中,容量多大的电容算是大容量的电容呢?有区别的标准吗?

网友A:
常见的电子设备中,高于1000UF都属于大容量电容了,一般都是电源滤波用的。
常见的电子设备中,最常见的电容都是200UF以下的,所以高于1000uf就算大容量电容了。

网友B:
法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