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小问题各位帮忙!

楼主(2010-01-09):
在HD模式下变焦是有一个缓冲过程的渐进式的(除了最后放到最大时会卡一下)
而在HD60模式下变焦变得生硬,一格一格的,请问各位的是这样的么?谢谢
个人认为飞
FPV
用HD模式就行了,体积小,震动对画面的影响也会小一些。

网友A:
zi6用的是定焦镜头,所谓变焦是数码变焦,靠软件实现的,所以在60fps模式下处理速度要增加一倍。